楼主(2013-01-15):
今天我在测电的时候把漏保开关的出线端的火线去掉,零线没有去掉然后开关推上去也会跳是什么回事?

网友A:
你不知道漏电断路器的原理啊!  如果火线漏电,零线没有电流通过,电流差别很大就会跳掉,现在零线上有电流,火线上没有电流,也就会形成电流差,应该是叫漏电系数还是什么,所以就会跳掉。如果只接火线但形成回路也会跳的,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可以仔细研究相关原理1!

网友C:
简单道理,进去多少出来还是要多少,这样就平衡,如果进得多,出得少,这就不行了,只进不出也不行了,漏电开关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D:
把零线向可靠接地的导体上打一下子你会发现会有电火花的,并且电流还不算小。

网友E:
    进出电流不平衡肯定会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在测电的时候把漏保开关的出线端的火线去掉,零线没有去掉然后开关推上去也会跳是什么回事?
进不等于出,当然跳啊

网友G:
呵呵你把零线理解成0线了?

网友H:
应当如楼上各位所说,可能零线流过有电流。

网友I:
漏电开关下桩零下线不能接地

网友J:
漏电断路器作为漏电保护安装在电源进户线上。它的作用是当电路中相线与零线产生的漏电电流大于或等于漏电保护器铭牌上标称的漏电动作电流时。有一点点延时时间后自动保护性跳闸。
电路图如图所示,元件编号为笔者所加。
   图中L为电磁铁线圈,漏电时可驱动闸刀开关K1断开。每个桥臂用两只1N4007串联可提高耐压。 R3、R4阻值很大,所以K1合上时,流经L的电流很小,不足以造成开关K1断开。R3、R4为可控硅T1、T2的均压电阻,可以降低对可控硅的耐压要 求。K2为试验按钮,起模拟漏电的作用。按压试验按钮K2,K2接通,相当于外线火线对大地有漏电,这样,穿过磁环的三相电源线和零线的电流的矢量和不为 零,磁环上的检测线圈的a、b两端就有感应电压输出,该电压立即触发T2导通。由于C2预先充有一定电压,T2导通后,C2便经R6、R5、T2放电,使 R5上产生电压触发T1导通。T1、T2导通后,流经L的电流大增,使电磁铁动作,驱动开关K1断开,试验按钮的作用是随时可检查本装置功能是否完好。用 电设备漏电引起电磁铁动作的原理与此相同。R1为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
   该断路器原理简单、零件少、维修方便,只是代换零件时一定要注意零件的可靠性和参数应符合要求。
   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家用电器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人们与电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用电设备发生故障导致人员触电伤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为了人身与设备安全,漏电断路器作为一项有效的电气安全技术装置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医学研究,当人体接触50Hz的交流电、触电电流在30mA及以下时,可以承受几分钟的时间.这就界定了人体触电安全电流,为设计和选用漏电保护装置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在移动电器、潮湿场所的电器所在的电源支路设置漏电断路器,是防止间接接触触电的有效措施.在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中明确"除空调电源插座外,其他电源插座回路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其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间为0.1s.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把零线向可靠接地的导体上打一下子你会发现会有电火花的,并且电流还不算小。
这个和楼主的问题不搭界.

网友L:
3楼说的通俗易懂,很能说明问题。
你得弄懂什么是剩余电流?漏保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明白了了谢谢

网友M:
不跳我就奇怪了

网友N:
大家一起讨论,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懂了

网友O:
仔细研究相关原理

网友P(2014-08-14):
楼主犯了个地基错误,明白矢量电流测量就好了

网友Q:
如果把进线的0线甩掉就不会调了,你好好想想吧?主要是回路的原理,呵呵

网友R:
楼主  你好好看看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哦 ,漏电开关接线图讲的很清楚。漏电保护具有零序保护功能。

网友S:
楼上各位解释“进去多少,流出多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楼主把出端火线都取了,还有电流流进?零线还有电流流出?

网友T(2015-05-24):
大师又看到你老了,每看到你一次都很激动啊!大师何日能一睹你的芳容啊?

网友U: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好好研究过漏电开关

网友V:
所问非所答!先看楼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