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1-15):
又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台160吨协议冲床,从配电柜接主电源到冲床的接线端子,一送电就听"beng'一声一团火 ,检查电源线相见没有短路现象,最后发现是接线端子之间微微的短路,拆下来拿起来摇一摇就好了  在摇摇就短路了!真给给力的问题

网友A:
肯定是碰到一起了,要么380什么会放电呢,,,

网友B:
应该是电缆绝缘破了吧

网友C:
应该是接线端子那绝缘不好了,清除干净应该就好了

网友D:
接线端子之间绝缘下降。最好换新的接线端子。

网友E:
端子问题,看似不怎么重要的细节能出大问题

网友F:
应当是接线端子绝缘不良,不知处理结果如何;
电气维修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还可能一时不好解释。

网友G:
任何问题都是有原因的,基于这一道理,认真查找故障原因,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网友H:
呵呵  典型的相间短路..

网友I:
接线端子松动?

网友J:
送电前怎么不测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