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3-01-15):
天车起重提升,钩子控制, 电机 频率是0----100HZ , 37KW    变频器是 90KW    施耐德71    请问 变频器频率有必要设置为100HZ 吗  因为我认为平时我们使用的都是50HZ  所以 现在有点乱》

网友A:
额定频率按电机的参数设;
如果你最高用到50HZ,可以把上限频率设成50;

楼主:
请问电机自整定重载行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关于自整定的注意事项。 自整定都改变了那些参数。

网友B:
这个要看施耐德的变频器手册,确定自整定的操作方法。一般的自整定功能都是变频器自动计算的,操作就是执行自整定的程序。

另外,电机是变频电机,0-100Hz是他的转速范围吧?额定转速的频率应该还是50Hz呀。

网友C:
电机只是说明,电机最高能用到100Hz,功率37KW,不是说你一定要设定为100Hz,如果你的变频器是最高60Hz,那你的机器根本就开不了

楼主:
哦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