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步进电机自动送双面胶 ,滚轮用什么材料。。。。   本人设计一套工装 是将胶纸先揭开,然后自动定长送料,再切断,然后产品放置压紧。   技术难题 是用什么材料做滚轮 ,可以顺利送胶纸(去掉保护纸后)   谢谢各位大侠  帮助。。

网友A:
这可以是个机构问题了,先吸住胶背面,然后把低从下面撕开,再切,这里胶己经在吸盘上了,然后想怎么贴都行啊,一般贴标就这样了
一般特氟龙对胶会好一点。不怎么粘,但还是会有

楼主:
谢谢版主热心帮助。。。

网友B:
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