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整定

楼主(2013-01-15):
施耐德变频器中的电机自整定是啥意思啊。 更改哪些参数后需要进行电机自整定啊?》

网友A:
自整定一般用于电机矢量控制,应该和修改参数关系不大,用于变频器与电机的自适应,通过输入最大转矩、转速、极数等基本参数,再通过自整定,使电机特性得意更好被变频器所知,个人见解。

楼主:
自整定在重载情况下可以吗》 如果在重载下自整定了,会有啥后果啊。

楼主:
还有 自整定一般都改变了那些参数啊。我知道定子电阻,漏电感等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是在空载的是后自整定的。先将电机铭牌上的基本参数输进变频器,然后再开始自整定。

网友C:
各位高手可以说的更详细点吗?本人也很想知道

楼主:
就是啊 大家说的更明白就非常OK 了

楼主:
大家的大家 都哪去了啊。别沉啊

网友D:
类似内容,可能发到“变频器维修”或“变频器论坛”板块,要好些;
本人不清楚这些。

网友E:
电机与变频器自整定。就其原理而言,就是要在变频器里建立一个实际的交流异步电机等效模型。在《电机学》中,交流异步电机的等效模型有公式和图形查看,变频器与电机的辨识(或叫做自整定),就是要把实际的电机等效模型在变频器里以参数的形式建立起来。这样,可以对连接的电机进行更好的、更稳定的控制。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MM440有一本操作手册,对电机的自整定有一个流程和原理的介绍。可以找来参考下。

网友F:
还真不懂。求教。

网友G:
自整定说白了,就是对电机的识别--包括静态和动态的。
矢量变频器直流调速器都有应用
为的是让变频器读取电机的电阻电感等值,使其与电机在性能上更匹配

网友H:
这个功能我从没用过!

网友E:
变频器中的电机自整定功能,只要有就一定要用。只有用了电机自整定功能,才能把调试状态搞到最佳。

网友I:
将电机的名牌参数输入,控制器自动根据参数修改调整各项启动及保护参数

网友J:
施耐德的起重机变频器用到过,空载自整定以后,还要手动修改LS漏电感参数,改小0.2,重载就不会下滑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给点资料行吗》

网友K:
多看看手册和说明书吧

楼主:
说明书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