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报警

楼主(2013-01-15):
施耐德变频器71    自整定后 在使用过程中 偶尔出现电机短路, 制动命令 故障显示, 在未进行电机自整定前未出现,这是怎么回事,排除电机故障,线路故障,请问这是咋回事,难道是电机热保护电流设置过低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只能说,你的问题真多,不过这问题是你的好奇心造成的,找厂家的人来从新设定参数吧

网友B:
我不懂这些问题,只能顶一顶帖子;
我觉得,能够提出问题,就说明进行了思考,值得肯定。

网友C:
电机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楼主:
不知道呢  起重提升,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