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在这里有2个一模一样的触摸屏,一个是好的拿来参考,这里比作A,另一个是待修的用B代替。希望师傅可以见解
待修的故障是面板无字体显示,且灯管背光灯也不亮
刚开始以为是电源不行,于是把电源的那快板互换了下,,把B的电源板拆装到A上,可以正常输出电压。
把A的电源板换到B上,电压是24V转5V的正常,后面的电压不正常,高压给灯管的电压也没了。
电源板应该是没问题。就去检查下面的CPU主板,是不是哪里短路了还怎么,用万用表全部对比测了下CPU主板没多大的差值。
怎么就会没工作呢,于是,笨鸟的方法二极管,三极管,集成块等芯片一个接一个的互换,A始终是好的,B还是没工作,后来全部换光了就差CPU芯片没有换了,还有就是显示屏。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东西对照也比较难,是不是哪里出问题,网站上介绍的是有显示但没背光也就是说给背光灯的高压没有。
B是既没显示的字体,液晶屏蓝的,触摸屏按去无反映,还有背光灯也没有亮
在这里A和B的电源板有重新换过判断电源板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A:
背光灯能不能b换到a试试呢

楼主:
A和B的背光灯,两个互换测试之后,发现背光灯全是正常的

楼主:
是不是电路哪里电路保护了,输出电压没了,或者CPU是否要给电源驱动板信号的是吗?

网友B:
背光电源是受控电源,CPU板可给出开/关灯信号的。如果纯粹是背光坏,按面板会听到响声,你的现象基本上确定问定问题在CPU板。乱换没用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操作系统坏,属软故障硬件是好的。

网友C:
呵呵;要维修F930还是送到专业的维修处吧;

网友D:
送修吧,你是做电脑维修的吧?

网友D:
不会基本原理是修不了的!

网友E:
呵呵。初步估计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
A和B都测了电源板和CPU那块板的插排,坏的那个多了3组5V的电压,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F:
程序没了,cpu没有工作都会这样的

网友G:
背光灯管不亮,灯管你通过互换已经确定是好的,那么你看一下屏上是否有隐隐约约的字之类的或者购买一个高压条通过更改电路替代原有的的灯管驱动电路点亮灯管如还没有显示那就有可能是程序丢失了。

网友H:
没有高压屏还会亮?

网友G:
(把A的电源板换到B上,电压是24V转5V的正常,后面的电压不正常,高压给灯管的电压也没了。
B是既没显示的字体,液晶屏蓝的,触摸屏按去无反映,还有背光灯也没有亮)
这已经很明显了,从这里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