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我这有一台烟台惠丰的变频器,控制板坏了,还能维修吗?

网友A:
无论怎样坏都能修,就看维修成本了。

网友B:
呵呵;还是找一块好的换上比较方便;

网友C:
我这也是同样的牌子型号电脑板损坏了,换了一块。用了很多银子。

网友D:
这个东西一般没人修的,成本太高了,更换一个新的变频器面板也不贵的,一百左右啊。石家庄变频器

网友E:
单片机坏了吗?如果是检测电路完全可以修复的

网友F:
要看那里坏了啊,控制板上有很多电路的,一般如果CPU没坏,里面的程序没坏的,基本上是都可以修复的。只是维修难度的问题。

网友B:
多大功率的?太小的话没什么必要;可能你找到一块控制板买来比你修的成本还要低;

网友G:
二手的板子价格一般都不贵。

楼主:
我估计是控制板坏了,因为参数修改无法保存,但面板显示,确定没有加密。

网友H:
控制面板,坏了就买啊,一般变频器面板很便宜的

楼主:
谢谢,不是面板,是控制板。

楼主:
10楼朋友您好,我们的注册时间就差一天哦,您的积分快九千了。看来是前辈了。

网友I:
数据不存储,可试试换个存储器,好像24C系列的吧

楼主:
13搂的朋友您好,就是直接换吗?不需要拷贝程序吗?

网友J:
我觉得只要是有程序的芯片没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只要花功夫 都能修的,你们说是不是呢?????

网友B:
如自己准备向维修方面发展,花些时间在这上面是值得的,不管最后修的好修不好;
如果纯粹是为了把变频器搞好就OK,找一块板比这个要合适的多;

楼主:
说的太对了,我只是业余爱好,只是想练技术。谢谢

网友K:
电子产品当然可以维修,只是要比较维修成本和更换成本孰高孰低,维修时间和更换时间熟长熟短等因素确定。

网友L(2015-05-27):
引用 楼主:
10楼朋友您好,我们的注册时间就差一天哦,您的积分快九千了。看来是前辈了。
注册时间不代表技术人品,O(∩_∩)O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一台烟台惠丰的变频器,控制板坏了,还能维修吗?

要是三菱的主板坏了。我可以修复。

网友N:
坏了买新的,,何必啊

网友O:
不存储有很多原因的。不一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P:
只要里面没有程序一般都能修,EEPROM除外

网友P:
回复 楼主:
今天修了台伦茨8100的有可能是CPU有问题,换93C64没有用,也是不能存操作信息,重新上电设置还是和断电前一样,每次开机要设置下,后面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没有这个U换

网友Q:
汇川的板子坏了我也可以修!

网友O:
如果主芯片没有坏,就能修。回复楼上,我也能修汇川的。不仅能修汇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