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前段时间我公司的变频器坏了,买了一台新的(东芝升级版的)。装上后电机声音异常,在以前的经验调整CF载波频率(1。0---16KHZ)我们调到12电机声音仍然异响!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你买的哪个系列的?我给你发个电子版的说明书,你对照一下,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连接以后,第一次使用需要调试的。具体的办法应该参看使用手册,在它的指导下,完成电机与变频器的辨识,然后再投入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