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我想请教下,不同功率等级变频器对于IGBT模块门极驱动线的线芯的选用有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求?
一般门极驱动线上通过的电流大概有多少?

网友A:
一般大功率的机器 最好选用带屏蔽的线

网友B:
这个电流没有多大吧,主要是考虑可靠性、

网友C(2013-03-05):
igbt是电压驱动型,电流很小几个微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