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C-P

楼主(2013-01-16):
尊敬的咸工,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想和大家探讨分析一下关于普传变频器出现OC-P的原因。这个OC-P很是不好对付,大多数出现高于OC。虽然是普传新开发出来的一种保护,但是很讨仄!因为呢,它有时是在用户那里出现过,但是送我这维修时并不出来,这使我感觉故障很不好分析,因为在用户那出现,到了我这你让它出现,它也不会出现。有时是加速过程到60A的时候出现。我们修的都是热力的变频,不容你反复几次的试验!绝对要快速修复!用户换了另一台备机就没事了!我们也不能恢复出厂值给用户试机。我只能换掉电源驱动板来解决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器件故障会使变频器出现OC-P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讨论的是在用户那出现,到了我这不出现,维修又没有合适负载可带。这种保护给维修带来困忧!它是驱动还是电源?还是什么元件?请大家探讨回复!谢谢!

楼主:
做板级维修的朋友应该了解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发电了?

楼主:
应该不是,因为用户换了台备机就好了嘛!不过谢谢参与。

网友B:
驱动光耦有问题

网友C:
驱动部分的电解电容可能不良。

楼主:
问题是这种故障非常坑人!如果要是一直出现OC-P尚可,我们就可以从有到无,放心的给用户送去。可是我们接到的是从用户那有OC-P.在维修时不出现,所以,你修好没修好连自己都不清楚,就没有信心证明是否去根了!所以,就只能别进行板级维修了。

网友D:
可能是信号串扰造成的。尤其是大电流输出时才出现,说明可能是由输出端馈回MCU主板。可试在操作面板电缆和MCU、电源驱动板的连接电缆上套磁环试试看,可能会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减工百忙中回复,有机会我试试看!

楼主:
我到是看到过有带磁环的排线,现在到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