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

楼主(2013-01-16):
请教各位有台空压机,用的是ABB的相序保护器,这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保护器坏了,换了一个用了10几天又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保护器坏了为什么会显示电机故障?(说明:将相序保护器输出点短接,电机可以正常起动)

网友A:
如果你单位自己有供电设备,一般不会再去换相,相序保护器就不要使用。

网友B:
供电网络确定了,你不去动它,旋转方向就确定了啊。没必要用相序保护器。至于是怎么坏的,我觉得可以仔细查找下原因,也可以找个同样功能的相序保护器换上去观察一下,任何故障都是有原因的,仔细查找一下吧。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保护器怎么坏的才能做对应检查。

网友D:
故障显示,可能是厂家编程的写的就是这个,你的保护器带不带缺相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