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1路4--20ma电流信号怎样分2路输出.现场有一个监测仪器只有一路4--20ma电流信输出。但我现在有俩个不同的设备要同时采集这个监测仪器的4--20ma信号,其中一个用PLC来取样?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由一路电流信号输出转变为2路电流信号输出且信号不失真。

网友A:
信号隔离栅,一出二的那种

楼主:
谢谢。试试看能否信号稳定。

网友B:
信得过就实施国产有口碑的品牌,信不过就去用进口的好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问过,后来找到相关的而解决方法了,就是使用信号隔离栅

网友D:
有信号隔离器,一进二出的,一进四出的都有;

网友E:
两设备串联不行么?

网友F:
加装配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G(2013-07-26):
引用 网友E:
两设备串联不行么?
行不行啊?咱俩一个想法 估计是安全性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