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用三菱PLC和光电编码器测量电极的转速,并且显示出来?谢谢各位提供资料和程序

网友A:
用三菱PLC和光电编码器测量电极的转速,并且显示出来?谢谢各位提供资料电机吧??????????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呀!再用程序就可以计数出来!例如每转动一圈发500个脉冲,在一定时间内累计脉冲数再除时间就得出来,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B:
FX有个对应的指令SPD指令,你找编程手册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