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CP1H 带UM读保护,但是忘记密码了。想重新编写,但是忘记怎么清除了,请高手赐教,最好有详细操作过程

网友A:
重新输入程序即可。

网友B:
不读出原来的程序不需要密码的;

楼主:
如果设置了  下载保护,那是下载不进去的,无法覆盖

网友C:
是不是在某个地址的值更改一下就可以解除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某个地址的值更改一下就可以解除保护了?
想得美。。。。唉,听说只有收费才能解

网友D:
只能使用ME存储卡,或送“修”

网友E:
你试着从新下载看看,DM区从新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版主所提供的资料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更改以上位来设定是否对特定的某些功能进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版主所提供的资料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更改以上位来设定是否对特定的某些功能进行保护?
一般人做不到的,没那么简单

网友D:
你还是问一下400,不用ME05M能刷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问一下400,不用ME05M能刷新不?
您说的啥?小的完全不明白

网友D:
400---4008204535 你咨询过吗?
ME05M---CP1W-ME05M 存储卡
CP1H设置禁写,没密码情况下,让PLC再生,不用ME05M俺不行。
400可能会让你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4008204535 你咨询过吗?
ME05M---CP1W-ME05M 存储卡
CP1H设置禁写,没密码情况下,让PLC再生,不用ME05M俺不行。
400可能会让你送修。
呵呵,这个 我问过了。问题也解决了。谢谢回复

网友D:
如何解决?能通告一下吗?

网友F(2013-03-01):
看来只能用 储存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