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

楼主(2013-01-16):
在施耐德71变频器输入输出设置中,2线制选择: 有边沿触发,0/电平,这两个有何区别。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应该是脉冲触发,和电平触发。脉冲触发只要一个上升沿就可以起动,而电平触发则要保持高电平信号才能持续运行。

网友B:
一个只要给一下信号再撤了也能保持;一个是只有给信号时才保持,信号没了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