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功能

楼主(2013-01-16):
施耐德71变频器 天车起重提升,90KW ,应用功能里面应该设置什么类型啊? 有给定切换,斜坡。我该选择哪个,还有如果我选择斜坡,里面还有子菜单S 形斜坡,线性斜坡。我该选择哪个?

楼主:
高手恩啊                  飞

网友A:
变频器控制起重机没有接触过,是通过什么来改变转速呢,还是用凸轮吗?

楼主:
凸轮控制器

网友B:
起重机调速的升降,要S形加减速曲线模式。还应有抱闸的连锁逻辑功能。

楼主:
不是起重提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