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求助:
    我有一个变频器7KW,启动一个3相的异步电机4KW(带负载启动这个负载是恒定的且只需要3KW的功率消耗)。在工频50HZ下启动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要在20HZ频率下启动它,根本不行。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是V/F方式控制吗,提高电压

网友B:
初始转矩加大。

网友C:
负载是什么性质的?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因为是V/F控制,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不足为怪。解决方法有2:

第一,改用矢量控制即可解决带载启动的问题。很轻松。

第二,启动的时候把设定值提高到25Hz以上,待电机转动起来以后,在恢复需要的设定值。问题不大。

网友E:
你那什么电源20Hz的??不可以直接用工频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V/F方式控制吗,提高电压
我觉得dyrychiang和kdrjl版主的第一个方法都很容易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G:
没有转矩提升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有转矩提升功能吗?
楼主说的是20Hz。注意20Hz。如果是在V/F控制模式下,设定20Hz满载启动的话,起不来的。就是有转矩提升功能,提升设置100%也没用,就是起不来。但是如果你把设定值设定为30-35Hz,满载即可启动(带转矩提升功能)转起来。一旦变频电机转起来了,再把设定值置于20Hz,也没问题。而如果采用的是VC控制或者是SLVC(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满载启动也没事。当然启动频率要大于5Hz。也就是说,不要在5Hz以下设定不变,只要大于5Hz即可。

有好事的,自己可以做个试验。就能体会到变频器带载启动的要领了。

网友H(2013-05-30):
还是选用矢量控制的吧!不会出现这麻烦事,普传变频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qq24566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