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我单位有一台ATV71   11千瓦变频器在工作100个小时后报电机过载故障,但实际设备无卡死及机械问题,电机也正常,用钳形表测输出电流与变频显示误差存在4A左右(15HZ时),是否存在内部问题?
    变频器诊断菜单故障内容为14.9HZ     31.6 A

网友A:
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检查取样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B:
11KW的电机电流达到31.6检测结果是过载了,但机械没问题,那可能是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参考值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