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输出继电器吧?

楼主(2013-01-16):
松下FP0-C32T

网友A:
这不是继电器输出。是晶体管输出。晶体管型号就不知了
一般是R继电器,T是晶体管,晶体管有分NPN和PNP。

网友B:
看来是烧了,焊下一个来,去买半导体的店里一问,他们一般都知道。

网友C:
晶体管,可能是可控硅,也可是MOS管,具体要测一下才明白!

网友D:
看来用松下的人不少啊!!

网友E:
硅npn型55V400MA 是 2sc3441.继电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npn型55V400MA 是 2sc3441.继电器驱动
就那烧坏管子的型号?请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F:
呵呵,继电器体积比这个大的多;
FP0系列只有10/14点有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我是想知道:
1、这就是对应PLC的Y点输出吗?
2、这几个罐子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对了,怎么只有8个?C32T该有16个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npn型55V400MA  是 2sc3441.继电器驱动
就那烧坏管子的型号?请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书,书上写着这种三极管的主要用途是,继电器驱动

网友G:
贴片元件手册上就有

网友H:
是晶体管,不是继电器

网友F:
是的;这个就是输出的晶体管;
你的PLC是FP0—C32T,共16个晶体管输出,板正反面各有8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贴片元件手册上就有
bfn18是用在电视机视频放大用的

楼主:
谢谢。论坛里高人就是多。

网友I:
这不是继电器输出啊,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的话要好大呢
FP0是以前在学校时学的PLC啊

网友J:
没见过,等高手了~

网友K:
这管子在这是电流放大,控制继电器用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管子在这是电流放大,控制继电器用的吧
这款里面没有什么继电器,否则16个继电器排起来估计线路板上别的元件就没地方了;

网友L:
这个是怎么烧坏的啊要。

网友F:
这个烧毁大多是负载过大或短路造成的,电压过高也会这样;

网友M:
没有用过松下的
这个不晓得!

楼主:
烧坏的原因在我这里主要是误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