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我校现有电热锅炉8台,现有个想法,把各个锅炉的温度信号通过GPRS传输到总值班室,不用电脑,直接用8个数字仪表显示,求解决方案。

楼主:
初次投资和运行费用大约多少?先谢谢了。

网友A:
给你一个大概的方案,我画的

网友B:
8个数码表换成1个触摸屏会更直观。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回复,还想进一步了解:
假如传感器用PT100,和路由器怎么连接?路由器和GPRS怎么连接?都用485?
可否推荐几个型号?

楼主:
还有,我在主贴没有说明白,我的8台锅炉是分散安装的,之间连接线路不方便,所以才想用GPRS的。

网友C:
2楼的思路不错,我建议楼主在每个锅炉处安装一个触摸屏显示,在在触摸屏上挂一个无线远传模块(比如我所知道的红电GPRS模块)这样你就可以把你要的数据发送出去了。你在在你的控制室用数码表显示迟来就是。(传感器和触摸屏通信,GPRS模块和触摸屏用RS485通信,控制室的数码表就去读GPRS模块里的地址里的数就是,对应关系就是卡号。)这个中间也可以不用触摸屏,GPRS模块直接和传感器通信业也可以。

楼主:
多谢回复,大家的建议都很好。

网友A:
分别在锅炉上接GPRS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