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怎么读?

楼主(2013-01-17):
DIV 除法
SUB 减法
LT 小于
在问下,LT比较指令;比如A与B比较,A是被比较值,B是比较值,是不是B<A,Q才有输出值;是不是Q有了输出,SUB指令才能执行?条件满足输出值,Q输出到那去了呢?那个MOV指令又是将输出值输出到哪了?

网友A:
小于指令用于约束后面的Mov指令。
A小于B,那么Q为1,否则Q为0,Q为1,那么后面的Mov指令的En端就使能,Mov指令被执行。
而上面的Div与Sub指令始终得到执行。
嗯,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指令用于约束后面的Mov指令。
A小于B,那么Q为1,否则Q为0,Q为1,那么后面的Mov指令的En端就使能,Mov指令被执行。
而上面的Div与Sub指令始终得到执行。
嗯,就这样。
谢谢,还想问下-DIV指令输出值C是不是SUB指令的A,SUB指令的输出值C是不是LT指令的A,LT指令的输出值是不是MOV指令的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指令用于约束后面的Mov指令。
A小于B,那么Q为1,否则Q为0,Q为1,那么后面的Mov指令的En端就使能,Mov指令被执行。
而上面的Div与Sub指令始终得到执行。
嗯,就这样。
谢谢,还想问下-DIV指令输出值C是不是SUB指令的A,SUB指令的输出值C是不是LT指令的A,LT指令的输出值是不是MOV指令的IN?
是不是请确认自己A,B,C引脚建立的变量名是否相同。

楼主:
看来要好好研究了

网友C:
这几个好像是把转换来的值,转到0~100,比0小的就直接用0.转换的时候,就用一个变量,当中间值,也做结果。这样节约内存。

网友D:
大于0就是上面的结果,除了之后再减。要是小于0就是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