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辅机的上位机

楼主(2013-01-17):
那段英文什么意思?下任务的时候,提示“请选择PLC类型和PLC参数”,请教各路高手

网友A:
英文的意思是:
应用程序遇到了一个问题,对此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dll模块地址7713cbff在向地址6631写时,发生了存取错误。
要看错误报告有什么数据,请点击

一般是操作系统保护内存,发生内存读写违例。有病毒引起的,有用在低版系统的软件引起的,有安装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