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7):
具体是这样的,机器上有一台异步交流电机,2台步进电机,用变频器给异步交流电机调速时,要求步进电机也跟着变速,由于变频器无法调整步进电机速度,故想用PLC通过变频器给交流电机设置频率,并且按同比例给步进电机增加或减少脉冲,分级变频,如果是FX3U的PLC如何给变频器设置频率?还有用什么接口?FX3U的接口能同时带动变频器和触控屏吗?

网友A:
用通讯,FX3U上扩展FX3U-485-BD和变频器通讯,然后FX3U的编程口可以用来连接触摸屏

网友B:
也可以用模拟量输出,成本上高些,但编程要简单些;

楼主:
谢谢啊 不过PLC如何与变频器通讯我还是不明白,有详细点能让人看的懂的资料吗

网友B:
呵呵;M系列变频器上有个RS485接口,用PLC可以通讯,不过你新手程序对来你来可能搞不定;

网友C:
可以说下大概的思路吗?  我最近自己搞了下, 但是没机器实验,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D:
首先plc写变频器频率,然后读当前频率,然后比较,不对的话继续写。
3u的plc一个好处不需要自己写效验,可以直接用crc指令。其他的参照2n的程序就行

网友C:
谢了! 我用的是FX3U的PLC,直接用了CRC, 本人新手 ,最近没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