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7):
224学习编程的时候,使用辅助继电器M时,为什么置1后,CPU从RUN转到STOP时是置0了,但转回RUN后,没有操作,M还是会置1,只有断开电源,状态才会清除,是不是224的CPU对M时有记忆的?

网友A:
默认对MB0~MB13这14个字节断电保存。

楼主:
我现在就是写的这个简单的自锁控制,下载后,PLC上使M15.0置1后,转换STOP状态后,再转到RUN,这个输出状态还是有,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写的这个简单的自锁控制,下载后,PLC上使M15.0置1后,转换STOP状态后,再转到RUN,这个输出状态还是有,有点不明白了
请查阅系统块中对于掉电保持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