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解释?

楼主(2013-01-17):
为什么MOV-W之后,10378变为40了?AIW0为模拟输入,A/D转换之后变为16位的数字量,MOVW传输16位数据,为什么传输之后不是10378了?

网友A:
贴出你的完整程序后再来做讨论,没有地址的描述等于空谈一样,一般这种原因都是程序员搞不清楚高低字节的位置差异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