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们,请帮忙

楼主(2013-01-17):
这是我接别人手尾的机器。由于原来做线路的人离开了,所以什么资料也没有了。找了好久没找到。
请师傅们帮帮忙:
1、提供以下资料:
步进电机型号:SS2303A30A
驱动器型号:MD-2504
2、以前没用过编码器,不知如何接入PLC。
编码器型号:E40S8-360-3-N-24

网友A:
这个驱动器没有接编码器的地方?
直接接到PLC的话,plc哪2个是接编码器的或计数器的端子,接A,B,0,应该可以吧。如果需要定位,还要接Z。

网友A:
驱动器的输入接PLC脉冲(高速)输出。这种plc看一些说明可以接4轴,应该没问题。就是驱动器输入是5V的。

网友B:
呵呵;步进的话是没有编码器反馈的;你在轴上另装的编码器是增量型的,需要用到PLC的高数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