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7):
如题,看西门子s7 300 PLC碰到不少的困难,楼主又在这种数据类型上受阻,十分不解,上来向各位前辈请教。
    位的真假、字和浮点数的定义都看了一下,还是很不明白:
    例如不知道整数通过指令转化为双整数,再由双整数转化为浮点数,浮点数除以十,这类转换有什么意义?
又对控制起了什么变化,怎么达到控制的目的?还是楼主把始末都没搞明白?求指教。!!!!
    多谢各位了!!!

楼主:
在线坐等,希望诸位热心肠。。。。

网友A:
例如不知道整数通过指令转化为双整数,再由双整数转化为浮点数,浮点数除以十,这类转换有什么意义?

这仅仅用于从模块读取热电偶或者PT热电阻的温度信号,因为:
  从S7-300模板规范手册来看,西门子温度信号的实际值与其模块的读数的关系是10倍的关系,因此需要除以10。
  为何要转换为浮点数?因为使用整数除以10的话,小数位被丢弃,这样就丢弃了精度,当然,你无所谓10.5度与10度的差异话,可以不用转换为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不知道整数通过指令转化为双整数,再由双整数转化为浮点数,浮点数除以十,这类转换有什么意义?

这仅仅用于从模块读取热电偶或者PT热电阻的温度信号,因为:
  从S7-300模板规范手册来看,西门子温度信号的实际值与其模块的读数的关系是10倍的关系,因此需要除以10。
  为何要转换为浮点数?因为使用整数除以10的话,小数位被丢弃,这样就丢弃了精度,当然,你无所谓10.5度与10度的差异话,可以不用转换为浮点数。

对了,能不能把整数变为双整数这个解释下,要是您有空的话,希望能说细一点,对这一整套体系都不大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不知道整数通过指令转化为双整数,再由双整数转化为浮点数,浮点数除以十,这类转换有什么意义?

这仅仅用于从模块读取热电偶或者PT热电阻的温度信号,因为:
  从S7-300模板规范手册来看,西门子温度信号的实际值与其模块的读数的关系是10倍的关系,因此需要除以10。
  为何要转换为浮点数?因为使用整数除以10的话,小数位被丢弃,这样就丢弃了精度,当然,你无所谓10.5度与10度的差异话,可以不用转换为浮点数。

对了,能不能把整数变为双整数这个解释下,要是您有空的话,希望能说细一点,对这一整套体系都不大懂。。。
整数16位,双整数32位,其转换过程为:
首先保留16位整数的最高位,即符号位,并将最高位置0。
然后将16位扩展为32位。
最后根据最高位置0还是置1.

如果你自己扩展的话,那会非常简单,例如MW0扩展为Md0,
1、首先保留MW0的最高位,用字与操作,结果保存在Mw10中。
2、将16位扩展为32位,即将使用移动指令将MW0移入Mw2中。
3、根据最高位置0或者1,将MW10的数据移入Mw0中。
通过以上步骤,当读取Md0的时候就是32位数据,当然,系统的ITD指令不是这样做的,其使用的时地址指针来完成的,实现原理相同。

网友C:
希望得到比较正确的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不知道整数通过指令转化为双整数,再由双整数转化为浮点数,浮点数除以十,这类转换有什么意义?

这仅仅用于从模块读取热电偶或者PT热电阻的温度信号,因为:
  从S7-300模板规范手册来看,西门子温度信号的实际值与其模块的读数的关系是10倍的关系,因此需要除以10。
  为何要转换为浮点数?因为使用整数除以10的话,小数位被丢弃,这样就丢弃了精度,当然,你无所谓10.5度与10度的差异话,可以不用转换为浮点数。

对了,能不能把整数变为双整数这个解释下,要是您有空的话,希望能说细一点,对这一整套体系都不大懂。。。
整数16位,双整数32位,其转换过程为:
首先保留16位整数的最高位,即符号位,并将最高位置0。
然后将16位扩展为32位。
最后根据最高位置0还是置1.

如果你自己扩展的话,那会非常简单,例如MW0扩展为Md0,
1、首先保留MW0的最高位,用字与操作,结果保存在Mw10中。
2、将16位扩展为32位,即将使用移动指令将MW0移入Mw2中。
3、根据最高位置0或者1,将MW10的数据移入Mw0中。
通过以上步骤,当读取Md0的时候就是32位数据,当然,系统的ITD指令不是这样做的,其使用的时地址指针来完成的,实现原理相同。

cvlsam大,这次可说错了。
整型转长整型很简单,原来的整型数放在低字,高字补与符号位相同的16个位就可以了。
正数补16个0,负数补16个1.

网友E:
详情看图片

网友E:
寻址格式 数据长度
(二进制位) 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
BOOL(位) 1(位) 布尔数
(二进制位)  真(1);假(0)
BYTE(字节)  8
(字节) 无符号整数 0 ~ 255;0 ~ FF(Hex)
INT(整数) 16
(字) 有符号整数 - 32768 ~ 32767;
8000 ~ 7FFF(Hex)
WORD(字) 无符号整数 0 ~ 65535;
0 ~ FFFF(Hex)
DINT
(双整数) 32
(双字) 有符号整数 - 2147483648 ~ 2147483647
8000 0000 ~ 7FFF FFFF(Hex)
DWORD
(双字) 无符号整数 0 ~ 4294967295;
0 ~ FFFF FFFF(Hex)
REAL
(实数) IEEE 32位
单精度浮点数  -3.402823E+38 ~ -1.175495E-38(负数);
+1.175495E-38 ~+3.402823E+38(正数); 0.0※
ASCII 8/个
(字节) 字符列表 ASCII字符、
汉字内码(每个汉字2字节)
STRING
(字符串) 字符串 1 ~ 254个ASCII字符、
汉字内码(每个汉字2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