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了

楼主(2013-01-17):
我们这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现场有配电箱,把现场配电箱断电后,我们手摸零排,突然电了一下,后来发现,有人把焊机地线给接在柱子上了,而配电箱和钢筋柱又是焊接的。但是零线没接地啊,我们怎么会挨电啊。

网友A:
零线电压是多少呢?
应该与电焊机没关系,要么是什么地方零线断了,部分零线带电了;要么就是变压器中性点偏移了,接地不良

楼主:
零线没断。因为我需要接线,所以把整个配电箱总电源停电了,这时的配电箱零线,火线都是没电的。明白吗。

网友B:
没有释放完全的电能吧!

网友C:
3楼所述有可能。不过即便是把配电总闸拉了,也还是要对相关触摸点做试电确认。比如用试电笔测一下,确认无误再去徒手操作。

网友D:
是否有电容啊?

网友E:
电容性负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楼所述有可能。不过即便是把配电总闸拉了,也还是要对相关触摸点做试电确认。比如用试电笔测一下,确认无误再去徒手操作。
4楼说的,安全性比较高,还是小心的好

网友G:
要是380的LZ就惨的,电笔要随身

网友C:
如果没有试电笔呢?怎么办?其实老电工们总是有奇招的,我记得师父曾经告诉我,想试试有没电,用手背碰触一下它,如果有感觉被扎的刺痛,迅速把手抽回即可。因为手背有汗毛孔的皮肤,对电有较强敏感,另外是手背,有力抽回很容易,即便是强电,被吸住也不怕,抽回手顶多是把手背的皮粘住,不至于无法逃脱。如果是手心,那可就被粘牢了,无法自拔。

都是实践经验呀,说的也很在理。总言之,干活之前先确认有无带电,这个要养成习惯。才能算是电工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网友H:
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I:
安全第一,随身带一只电笔。

楼主:
我怀疑和焊机的地线有关系,对吗

网友J:
零线如果可靠接地、重复接地,你就不会挨电了。就是因为接地不良或没有接地,你才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