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显示LL

楼主(2013-01-17):
我修了一台惠丰F1000-G的2.2KW的刚开始控制板是好的(其它同台机试过),维修期间试机突然不显示频率了,回复出厂值后,显示正常,就是以给运行信号,就显示LL,(后又用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试这个控制板,也是显示LL)。设置没问题,不知是何故,请各位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测5V电源正常,就是有时候送电试机,继电器不吸合,有时候要等十几秒才能吸合。

网友A:
LL是什么故障?说明书上有介绍吗。

楼主:
我看过说明书,说明书上没有,所以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B:
很少有变频器有LL这个报警代码,根据你的描述,继电器有时不吸合,很多变频器继电器不吸合会报LU欠压,你这个会不会是面板显示缺笔画, LU少了一竖变LL了。

网友C:
检查母线电压吧。还有就是电容是否坏了?

网友D:
你变频器欠钱了吧?从水哪买的让他给你解除就OK了……

网友E:
嗨,可能是变频器欠钱了啊。也可以咨询厂方技术人员,弄明白代码的意思和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啦,没有欠钱,就是在维修过程中把400V滤波电容4个去掉2个,试了一下机就成这样了,控制板是M3062芯片

网友F:
现在有很多变频器都可设置权限的,设置一下运行时间,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你没给完钱还可以运行,如果超出还没给钱那你就等着停机 呵呵

网友G(2017-06-01):
不是问题,被设定的使用时间已到就报LL我解过多台惠?精汇?等

网友G:
厶腰山九六腰零山酒腰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