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7):
车床双速电机接线图,小弟今天换了电机,用了半小时就烧了,想知道是不是接错线。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你想要的吗?
仔细看看铭牌上标记的接法是△/Y还是Y/YY.

网友B:
GB1971-2006 旋转电机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这个标准中说的很全,可以学学

网友C:
接线错误,上电就挂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昨天可能是接错了。

楼主:
谢谢!△/YY  高速低速接反  电机是不是会烧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YY  高速低速接反  电机是不是会烧坏。
这时电机工作时声音不对。

网友E:
一般变级反转向的,空开一般会跳闸

网友F:
不会接线还是没图?负载没问题的就看查线吧~!~

网友G:
用了半小时烧坏,电机声音正常吗?转速正常吗?也许线没有接错,是接触器触点不良引起,仔细查查吧。

网友H(2013-02-27):
这个是双速电机吗?三角形YY接法吧?上面应该是低速,上面短接后下面是高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