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7):
变频器是30kw的,电机比他要小一档。出现的是一启动就会报加速过电流,重点的是外部运行命令有的情况下,多按几次复位能启动的起来!但起来以后也偶尔会报运行过电流!!  它每次启动时的最大频率是80-90几HZ,加速时间55秒!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啊!我刚入门!!谢谢!!过载 .过电流水平都已试过了!!

网友A:
带的什么负载,是否是负载不均衡?卡阻?用过v/f吗,曲线合适吗?

网友B:
为什么非要启动频率那么高呢?能不能把启动频率由小到大按照一定的斜率来启动呢?变频器加速时间55s并不算长,对于大惯性的负载启动而言,还是可以再长的。

另外,可以监测一下启动过程变频器电流实际值是多少?来判别是否启动太急了?是否还需要缓冲启动?

网友C:
把你变频器选个大一号的。

网友D:
2楼是正解。另外能不能把负载和电机轴脱开。在空载试试。即可判断出是变频器还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我在报警后看过报警记录,报警时的输出电流只有20几安!那设备是卷钢丝(防滑链)的,VF曲线1.5次幂和2次幂都试过了!我35HZ,也试过,也跳!

网友E:
我遇到过一台15千瓦的ACS550变频器,50HZ以下不跳闸。超过53HZ运行几分钟就跳闸,显示恒速中过电流,电流显示才20A左右。最后查出原因了,380v电源输入线有根接触不良,处理后再用没有出现过。

楼主:
6楼的!!你说的真的假的!!我用表量过电源三相都是在385-400v,但不稳定的浮动在7  8V  左右
!!

网友F:
必须学会区分是变频器内部问题还是外围引起的才好解决呀。不排除外外围因素的话,对变频器百般猜测也没意思吧

网友G:
调节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看。

网友H:
本人觉得把电机电源线甩开,,试试看是什么情况,,如果继续过流,,那就得检查变频器了

网友H:
期待LZ的答案

网友I:
启动力矩要求多大?是不是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I:
加个减速机构试试中不

网友J:
分开查查吧,从头说说怎么回事啊,是新变频器?新负载?新负载调试中?

网友K:
你试试将转矩提升参数降低.

楼主:
已解决!!  换了控制板!!

网友B:
咳,还是变频器坏了?嗯,有问题,首先要区分时使用问题,海蛇设备的硬件或软件问题。然后再去说如何继续查找下去。范围超宽,无所是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