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通讯

楼主(2013-01-18):
请问威纶通的触摸屏(6070i)与台达变频器(fd-el)通讯的电缆怎么焊接?我用的是485通讯。谢谢!

网友A:
你上威伦网站找一下COM1或者COM3的RS485 2W的管脚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是TK系列还是MT系列的

网友C:
这个要自己焊接了;还有屏的软件直接支持有台达变频器吗?  DVP的PLC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自己焊接了;还有屏的软件直接支持有台达变频器吗?  DVP的PLC是有的;
MODBUS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屏是mt6070i型号的,现在已经能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动作,速度控制的功能!谢谢!

网友D:
不知道VFD-M系列的可不可以, 我看了下说明书,不知道地址怎么设的?

楼主:
VFD的各个系列都支持485通讯协议的!通讯是没问题的!

楼主:
请问如果威纶通屏与scheider的ATV303变频器通讯(485协议),是否必须接650欧的电阻呢?不接行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