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8):
定时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其公式如下:
波特率=2smod/32 *定时器T1溢出率    式中 2smod  和32分别代表什么啊  找不到解释啊   求解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smod为PCON寄存器的最高位,波特率选择位。SMOD=1时,方式1、2和3的波特率加倍。2啊,32啊记住就行。

楼主:
就是说这些都是硬行的规定是吧   2是部是就代表的是一种工作方式啊

网友B:
以下是引用2013/1/20 13:03:50的发言:
就是说这些都是硬行的规定是吧   2是部是就代表的是一种工作方式啊
那是2的SMOD次方,SMOD的解释如上面大侠所述。

32等是波特率因子,代表移动一位需要多少个时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引用2013/1/20 13:03:50的发言:
就是说这些都是硬行的规定是吧   2是部是就代表的是一种工作方式啊
那是2的SMOD次方,SMOD的解释如上面大侠所述。

32等是波特率因子,代表移动一位需要多少个时钟脉冲。

明白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