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8):
我想请教一下:
变频器电流和转矩的关系?
以及比如负载不变,变频器输出频率降低了,那么转矩变不变?输出功率呢?

网友A:
很复杂哦,变频器在50HZ以下是恒转矩,50HZ以上是恒功率。电流大时转矩相对也大。就知道这么点。

网友B:
定性分析:

第一;电机的转矩特性是只与电机电流和励磁电流有关,与电机转速无关;

第二;电机的轴功率与电机的转速和转矩的乘积有关。

因此,问题一的解答是:电机的电流正比电机的转矩;问题二的解答是:电机转速下降,负载不变,则电机轴功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