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8):
哪个灯泡的亮度大?为什么?甲灯5V2.5W,  乙灯10V10W

为这个问题,中学生与工程师已经吵的不可开交!?一个出言不逊!一个据理力争!是学生问题?还是教育问题?你怎么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16041383.html?from=pubpage&msgtype=2#answer-1303054200

网友A:
C,两个一样亮
两灯通过的电流一样大,谁的电阻大谁就亮
算电阻总会算吧

网友B:
考初中生?

网友C:
A,5V那个灯比较亮@!

网友D:
我叉,这烧了吧?

网友A:
怎么会烧呢,两个电阻都一样大,每个灯泡上才5V的电压怎么会烧呢?????

网友E:
算R,电流是一样的, 那个R大,那个吃的功率多,就亮

网友F:
算了下,两个电阻上的电压都是5V,电流是0。5A,消耗的功率都是2。5W

甲灯在额定工作状态,另一个灯在额定工作状态的1/4!

网友G:
a
甲灯达到了额定功率

网友H:
这个试题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I:
   5V的灯正常发光,10V灯的功率是额定功率的四分之一

网友J:
灯泡的亮度由灯泡的实际功率决定,实际功率越大,灯泡越亮,实际功率越小,灯泡越暗;
经过计算,甲,乙两灯电阻都是10欧,通过的电流都是0.5A,分的电压都是5V,消耗的功率一样,但甲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是工作,而乙在1/2电压和1/4功率下工作,所以选A,即甲亮一些。

网友K:
就是嘛,算电阻,当然是5V那盏灯亮了,10V那盏灯不够亮。

网友L:
请问那个是甲??
5V的不会挂掉??

网友M:
消耗的功率一样!就要看效率了!

网友N:
5V的应该要亮一点。

网友O:
这道题有一点欺骗性。

咋从理论上来分析,电阻阻值一样,它们的分压一样,所获得的功率应该一样,所以应该一样的亮。

但在从给出的负载额定电压来仔细分析就不一样了。假如它们的额定电压一样,那前面的分析没有错,可是现在由于两者的额定电压不一样,一个是满压工作,另一个是欠压工作,结果就是低于额定电压的那个负载的亮度必定比不上在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的负载亮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灯泡的亮度由灯泡的实际功率决定,实际功率越大,灯泡越亮,实际功率越小,灯泡越暗;
经过计算,甲,乙两灯电阻都是10欧,通过的电流都是0.5A,分的电压都是5V,消耗的功率一样,但甲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是工作,而乙在1/2电压和1/4功率下工作,所以选A,即甲亮一些。
完全正确,又不拖泥带水。初中物理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Q:
那个灯先坏呢?

网友R:
我靠,5伏的灯泡一命呜呼了。

网友R:
注意一点,把220的灯泡接在了380的电压里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不言而喻了,瞬间是很亮的,然后......
注意一点,考虑一下实际,书本啊书本......

网友S:
两灯一样亮

网友T:
泪奔了,这样的物理题至今还在荼毒着中学生们。。。。

网友U:
功率相同亮度也是一样,除非不同材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烧呢,两个电阻都一样大,每个灯泡上才5V的电压怎么会烧呢?????
灯没亮起来的时候,电阻请算线电阻。

网友V:
A是对的.

网友W:
这个问题要深究啊,  亮起来要发热,发热后电阻就会变化....  可选都不亮不

网友X:
知道灯泡的冷阻热阻差别吗?

网友Y:
无法知道——都是在非正常灯丝工作温度,阻值也就是非正常状态,原来的功率计算全部没有意义,怎么能知道呢?
灯丝冷阻热阻差别很大,取决于材质、灯丝粗细与长度、散热等等,在非正常情况下,原来的功率计算全部没有意义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告诉我们灯丝材质、粗细长短、大小(散热)是一样的,故此这样的问题属于“条件不足”问题,无法知道答案

网友Z:
理论上甲灯会亮一些。

网友AA:
这种题确实有问题,“亮”这个词不是科学用语,“亮”与功率的转换关系没有给出。

所以,考虑全面的学生可能会答错——不知道亮不亮
考虑简单的学生可能会答对,功率一样,亮度一样
以感觉经验为主导的学生可能会答,5V的亮度高

出题者的思维不严谨、不科学。
——————————————————————————————————————

到现在还记得俺高考做的一道物理题,标准答案是假定满量程为L,俺假定满量程为1,按俺的假定,题俺做对了,但是答案非标。此题俺只得了1分。教育不幸

网友AB:
这是什么题?就莫不如考一下欧姆定律了功率了电阻串并联了就得了。
这要是一个是LED超亮管一个是劣质三无白炽灯呢?一个是荧光磨沙灯一个是节能超亮灯呢?
此题出的无意义。

网友AC:
甲灯5V2.5W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无法知道——都是在非正常灯丝工作温度,阻值也就是非正常状态,原来的功率计算全部没有意义,怎么能知道呢?
灯丝冷阻热阻差别很大,取决于材质、灯丝粗细与长度、散热等等,在非正常情况下,原来的功率计算全部没有意义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告诉我们灯丝材质、粗细长短、大小(散热)是一样的,故此这样的问题属于“条件不足”问题,无法知道答案

网友AD(2013-02-19):
假设两盏灯的发光效率都相同,通过计算,两盏灯的电阻相同,所以在电路中分配到相同的电压和电流,即分配到相同的功率,那么两盏灯的亮度也就相同了.

网友AE:
消耗相同,应该一样亮。

网友AF:
兄弟,一样亮的

网友U:
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好题

网友AG:
A:甲灯亮

网友AH(2015-03-04):
个人意见,选A的朋友正确。

网友AI:
引用 网友J:
灯泡的亮度由灯泡的实际功率决定,实际功率越大,灯泡越亮,实际功率越小,灯泡越暗;
经过计算,甲,乙两灯电阻都是10欧,通过的电流都是0.5A,分的电压都是5V,消耗的功率一样,但甲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是工作,而乙在1/2电压和1/4功率下工作,所以选A,即甲亮一些。
本人认可

网友AJ:
两个一样亮

网友AK:
  在各自的额定电压下,他们的电阻为10欧,现在假设冷态时也为10欧,因他们串联所以i相等,那么电压也相等,5v灯额定功率,10v灯欠压,发热后5v灯电阻上升大于10v灯,电压向5v灯偏移大于10v灯,5v灯超压,所以5v灯更亮。

网友AL:
实际功率大的亮一些

网友AM:
引用 网友AK:
  在各自的额定电压下,他们的电阻为10欧,现在假设冷态时也为10欧,因他们串联所以i相等,那么电压也相等,5v灯额定功率,10v灯欠压,发热后5v灯电阻上升大于10v灯,电压向5v灯偏移大于10v灯,5v灯超压,所以5v灯更亮。
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K:
有好事者可以自己做个实验嘛,一目了然。然后拍个图片传上来,这道题就有答案了。嘻嘻

网友AN:
A亮。电压,电流,电阻,通过计算A是额定值充分发挥。乙是发挥四分之一。

网友AO:
引用 网友AM:
引用 网友AK:
  在各自的额定电压下,他们的电阻为10欧,现在假设冷态时也为10欧,因他们串联所以i相等,那么电压也相等,5v灯额定功率,10v灯欠压,发热后5v灯电阻上升大于10v灯,电压向5v灯偏移大于10v灯,5v灯超压,所以5v灯更亮。
赞同楼上观点
时间长的话5V的灯会不会烧掉呢?感觉应该烧掉吧!

网友AP:
十八楼从实践到理论都说到位了

网友AQ:
呵呵,会烧的吧?

网友AR:
有意义吗?主要是看考官考的啥啊,你的认知啊,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