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程序,请帮忙找问题,感谢!!!

楼主(2013-01-18):
图中I0.3与I0.5为两个脉冲输入,现在实验结果,当I0.3与I0.5同时为1时,本来应该只是Q5.2通,灯亮,可是Q5.1的输出端的灯会有微弱的闪亮信号,找不出为什么……请高手帮忙回答一下!!
如果程序有问题,我现在想实现 I0.5 I0.3 Q5.0 Q5.1 Q5.2
0 1 1 0 0
1 0 0 1 0
1 1 0 0 1
且相互不出现串扰,应该怎么编写程序最好,谢谢各位了!!!

楼主:
显示有些错位,请自行对应一下,谢谢

网友A:
要常亮,就要进行自保。

网友B:
脉冲输入?那又是怎么同时为1的?

网友C:
I0.5 I0.3 时间上有先后

网友D:
在PLC中是没有同时这种概念的

网友D:
在PLC中是没有 同时 这个概念的

网友E:
你把第一段程序里的I0.5常闭改为常开,把I0.3常开改为常闭。同样把第二段程序里的I0.3常闭改为常开,I0.5常开改为常闭。这样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的。

网友F:
先I03接通,再接I05,就不会闪了;

网友G:
用位与指令就最好。

网友H:
可能无法解决,因为是脉冲。

楼主:
你好,您的解答就是将第一段和第二段调了先后,经过试验,当3号灯亮时,就是闪亮2号灯了……所以,还是一样的!!谢谢你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常亮,就要进行自保。
您好,请问你讲的自保怎么设计 ,我曾经试过几种,都没有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位与指令就最好。
请问您讲的位与指令是怎么设计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0.5   I0.3   时间上有先后
您好,本来也是设想有先后,但是改变3和5的顺序,为什么还是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无法解决,因为是脉冲。
您好,请问能不能有别的程序设计方法可以解决啊,谢谢啦

网友I:
i0.3 i0.5只能是开关量输入,不能用脉冲

网友J:
楼主试下这样可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位与指令就最好。
请问您讲的位与指令是怎么设计呢?谢谢了
以第一行为例:用IB0位与H28,若结果等于H08,则Q5.0=1 .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先I03接通,再接I05,就不会闪了;
不确定是不是扫描顺序引起的,但无疑楼上说的肯定可以实现你所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试下这样可否
你好,谢谢你的方法,可是下载到PLC上运行,还是一样的结果……还有没的别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位与指令就最好。
请问您讲的位与指令是怎么设计呢?谢谢了
以第一行为例:用IB0位与H28,若结果等于H08,则Q5.0=1 .
您好,你的方法我懂了……这种方法是不是只能用语句表来写程序,不好用梯形图来表达??

网友L:
好像遇到过电路有放电现象

网友G:
可以用梯形图,语句表就简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遇到过电路有放电现象
请问您以前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梯形图,语句表就简洁些。
用梯型图设计,怎么一次性读入IB0的8位呢?新接触PLC,请您指教一下,能不能给画个梯形图,麻烦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梯形图,语句表就简洁些。
用梯型图设计,怎么一次性读入IB0的8位呢?新接触PLC,请您指教一下,能不能给画个梯形图,麻烦了,谢谢!!
用MOV_B指令,输入是IB0,输出可用VBx ,我这电脑的软件坏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梯形图,语句表就简洁些。
用梯型图设计,怎么一次性读入IB0的8位呢?新接触PLC,请您指教一下,能不能给画个梯形图,麻烦了,谢谢!!
用MOV_B指令,输入是IB0,输出可用VBx ,我这电脑的软件坏了打不开。
你好,我们用的S7-300的PLC,查了下编程方式,没找到合适的写法,您能不能把程序写出来看看?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试下这样可否
你好,谢谢你的方法,可是下载到PLC上运行,还是一样的结果……还有没的别的方法呢???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哦。。。我自己也下载到PLC上实验过了 请问下楼主能把你所有的程序贴上来看一下吗? 检查下是否有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