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I通讯

楼主(2013-01-18):
如何测试西门子MPI有没有通讯上。。。。。2个主站之间的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测试西门子MPI有没有通讯上。。。。。2个主站之间的通讯
不知道你的PLC都是什么型号的,一般通讯不抱错,写一短简的程序(如数据接收发送等),看看相应的结果就知道是不是连上了。

另请jint姐把上面的广告删了234

网友B:
MPI用全局数据包通信呀!不会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