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8):
现在我知道新设备的总功率,我想知道怎么算负荷呀,还有怎么选电线?
有没有公式呀,有没高手呀!

网友A:
功率除以电压就知道电流了,2.5平方铜线允许电流28A 4平方铜线允许电流35A 6-48A
10-65A   16-91A  25-120A    大概就是这个范围,随布线环境跟导线材料不同有所差异,
lz选择是最好留有余量

网友B:
按照楼上这么配线,难怪火灾那么多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楼主:
高手们,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这么配线,难怪火灾那么多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好,真好记。10平方和以下的乘5,100以上的乘2

网友D:
唉,还是先确定电流,就是功率除以线电压,然后按照这个电流去选择电缆的截面,一般电缆截面还是根据电缆制造商提供的安全载流量来选。另外工程上应该考虑出裕量系数。当然为了节约成本,有时候还要权衡工程裕量与价格之间的平衡点。总之搞工程一般都是估算,而不是严格计算。或者是严格的计算+工程裕量。

楼主:
帖子不敢沉了,沉了就没救了,大家帮帮忙呗!

网友E:
工程余量根据什么估计,我90kw的加热管用35平方的电缆能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程余量根据什么估计,我90kw的加热管用35平方的电缆能行吗
35平方截面电缆是铜线吗?比较富裕了,如果是铜线电缆,16平方截面也行,最多了25平方截面的电缆。够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这么配线,难怪火灾那么多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不喜欢2楼第一句的后面几个字;
换另外的语气,也可以说清楚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这么配线,难怪火灾那么多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先支持这个

网友H:
要考虑设备的使用系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考虑设备的使用系数,
楼主要的只是计算负荷,楼上大部分人都已经计算到电流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按使用系数计算,那就等于功率吧,只是会多点成本而已。

网友J:
偏小了70平方的

网友K:
长期使用的,应该功率除2等于线径【吕线】。这样更安全。

网友L:
大负荷选择电缆,我一般都按经济电流密度来选择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这么配线,难怪火灾那么多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还是不明白,能解析清楚点吗?特别是“铜线升级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