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胶检测

楼主(2013-01-18):
跪求!!!

UV胶怎么检测?

使用什么光源、CCD?

网友A:
什么意思?你是要检测胶锅里的胶量?还是什么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样品而定了!
相机用普通工业相机就可以!

网友C(2013-11-24):
你说的是不是针尖的UV胶检测,如果是的放就好很好办

网友D(2014-01-10):
UV胶上面一般都有胶,要彩色200W的CCD,蓝色的同轴光,如要检测两面则要用两个彩色相机

网友E(2014-05-13):
用紫外的同轴光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F(2014-07-12):
用紫外线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