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组和绕阻

楼主(2013-01-18):
在说电机的绕组/阻时,用哪个阻/组呢?我看见很多书上写组。但是电阻又写这个阻。绕组为何写这个组呢
我感觉也应该写成绕阻。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绕组、绕阻。绕组就是一组;绕阻就是一组的阻值。

网友B:
我只注意到过“绕组”,也没想过为什么,认为是约定俗成;
哦,“绕组”不是指“电阻”。

网友C:
从字面上分析,绕组的组应该是表示比如电机或者变压器的线圈是一组一组的意思,而电阻的阻是表示阻碍电流通过的意思,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D:
绕组是电机的一卷线,线包。绕一起的一组,电机不是有好几个线包嘛。
绕阻是绕组的电阻值。

网友B:
1楼和4楼都提到了“绕阻”一词,不知是否如所说;
就发音来说,有了“绕组”,似没必要再有“绕阻”。

如确有,不知哪位能提供资料来源。

网友E:
当然用用绕组啦.

网友F:
我想,这是两个量的说法吧。

网友G:
没听说过“绕阻”

网友H:
绕组就是一组一组的   不知绕阻为何物

网友I:
绕组≠绕阻哦!

网友J:
绕组是电机的线圈,绕阻是线圈阻值

网友B:
线圈的阻值,就是线圈的阻值,不知为什么要“绕”一下;
好多年没怎么看资料了,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名词;
或者是某地某处的习惯叫法吗?

网友K:
百度的答案你也能相信?!百度的答案是提问人确定的!!起码有30%是错误的50%是不完全的!!根本就没有绕阻这个词!完全是“白字先生”们的发明!网上的错字别字“漫天飞舞”!有时候那个错别字简直一点谱都靠不上??你必须发挥极大的联想空间才能猜测到大概意思??可惜了中国文字!

网友L:
只知道绕组是电机的线圈,很多匝组成,一组一组的,没听说过绕阻。
要说也是说“线圈的电阻是多少”,“绕组的电阻是多少”,而不会那么省地说“绕阻是多少”

网友M:
电动机、变压器等很多线圈都不是单个的,而是由若干个线圈组成,所以叫“绕组”,但没有听说过有“绕阻”的说法。

网友M:
有一个相声说:上海吊车总厂简称“上吊”。
自然“绕线电阻”或者“绕组的阻值”简称“绕阻”也可以理解,只是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