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9):
永宏如何批量复位寄存器?
比如如何复位R0-R100

楼主:
不像其他的牌子有ZRST

楼主:
学会了,用107号指令

网友A:
使用区域清除指令FUN114即可

网友B:
正解用FUN114指令就可以区间复位了,同楼上。

网友C(2013-02-21):
用107号指令可以实现,楼上建议的114指令最常用。

网友D:
指令114批量置位,复位都可以,继电器线圈,寄存器都OK

网友E(2013-08-01):
引用 网友C:
用107号指令可以实现,楼上建议的114指令最常用。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