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 DCS 求帮忙

楼主(2013-01-19):
我是个学生  , 现在要装一套和利时的FM系列的DCS系统  ,遇到了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他们的机笼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机柜,貌似我们自己的柜子不行,     再次就是布线问题,看资料上行说,导轨分三列,模块挂在上面,应该是是AI ,AO.模拟量放一起,DI ,DO数字量放一起,还是AI,DI一起,AO,DO一起,或者是没什么讲究,三条导轨上模块随便放置     谢谢大家   希望能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柜子应该是要和利时专门定制的,一般柜子最上面有个放主控器和电源的机笼,下面分三列是装IOP卡的端子板,端子板上面可以插IO模块,端子板左面接信号线。每块端子板之间有DP总线相连。至于模块的类型排列顺序其实不讲究,只要和组态时相对应就行,但习惯上都把同一种类型的模块放一起,我们这儿就是先热电阻模块、不冗余的AI模块、冗余的AI模块、冗余的AO模块、DI模块、DO模块这样的顺序排列的。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2013-02-22):
谢谢  指点     希望以后还跟您学习

网友B:
兄弟做毕业设计吗,和利时的东西可单独不外卖的(该公司自己做工程)

楼主:
不是  算是老师交给我的一个小任务吧   现在  我看了  一下  服务器算法组态  和  控制器算法组态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各自主要负责的是哪一部分功能   》?????    希望您给点建议

楼主:
你好  谢谢您的   回答   我现在做组态软件这一部分      暂时不太明白服务器算法和控制器算法组态的区别    各自负责什么功能     希望您再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