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1-19):
机器不能启动,三菱FX2全部指示灯不亮,检查为PLC内下面的电源板故障,换一个板,正常。电源板线路感觉与彩电有点类似,有时间时查查看。

网友A:
哦,是检修介绍。

网友B:
FX2的是很老的产品了,你还能找到配件去更换。

网友C:
呵呵;FX2的早淘汰了;

网友D:
电源板就是一个开关电源,这有可能修好的,我曾经修好过一个,是一个水泥电阻坏了。

网友E:
我上一家公司还有好些是FX1N的

网友F:
厂里水电阻就是用的FX2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上一家公司还有好些是FX1N的
FX1N比FX2晚了十多年,FX1N目前三菱还在产的;

网友D:
我现在还有一个F1,基本属于积压品,10多年前买来准备改造机床用的。

网友C:
F1最早的到现在有2\30年了,不过有些目前还在服役,不得不说这种的使用寿命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