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9):
SGDM-10ADA放大器老是AF报警的故障,查过说是过流故障,但每次查机械也没有问题,最后都是更换新的放大器就正常了,我们这边这种10A伺服换过好几个了.我想知道这个故障是放大器的内部什么板子有问题.或者是什么引起的它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呀?

网友A:
把电路板拍照上传,我替你分析原因,大范围来说就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小范围有待实板分析。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选型选的有点小啊?负载重的原因。

楼主:
选的是正好的,查AF是缺相.可能内部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