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泵头

楼主(2013-01-19):
前些时间一个液压泵的泵头坏了,没有修好,说是用的时间过长,磨损了,后来买了个新的,要800多。旧的放那没用,今天刚有时间,就拆了,也发上来给各同行看下。

网友A:
这么简单
??
我用过螺杆式的!

网友B:
齿轮泵 我修过好多

网友C:
齿轮泵 ,换新的,坏的基本上都是内部磨损

网友D:
终于看到 齿轮泵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齿轮泵,一般都是磨损大了。

网友F:
拆拆不要了的旧东东,再装好,了解其结构,是一种不错的学习方法。

网友G:
内部磨损。修起来不划算。

网友H:
正常维修就是更换新的。

网友I:
齿轮泵,见多了!还装过柱塞泵呢,比齿轮泵难装,结构比较复杂!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终于看到 齿轮泵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谢谢楼主分享
xiexie

网友K:
齿轮泵换新的是正解。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L:
是机床上面用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不提倡纯表情回复,或类似简单的“顶”之类的回复;
嘿嘿,谅解谅解……

网友N: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齿轮泵会出现泵油不足,甚至不泵油等故障,主要原因是有关部位磨损过大。齿轮泵的磨损部位主要有主动轴与衬套、被动齿轮中心孔与轴销、泵壳内腔与齿轮、齿轮端面与泵盖等。润滑油泵磨损后其主要技术指标达不到要求时,应将其拆卸分解,查清磨损部位及程度,采取相应办法予以修复。

一、主动轴与衬套磨损后的修复

    齿轮泵主动轴与衬套磨损后,其配合间隙增大,必将影响泵油量。遇此,可采用修主动轴或衬套的方法恢复其正常的配合间隙。若主动轴磨损轻微,只需压出旧衬套后换上标准尺寸的衬套,配合间隙便可恢复到允许范围。若主动轴与衬套磨损严重且配合间隙严重超标时,不仅要更换衬套,而且主动轴也应用镀铬或振动堆焊法将其直径加大,然后再磨削到标准尺寸,恢复与衬套的配合要求。
二、润滑油泵壳体的修理壳体裂纹的修理:壳体裂纹可用铸508镍铜焊条焊补。焊缝须紧密而元气孔,与泵盖结合面平面度误差不大于0.05毫米。

主动轴衬套孔与从动轴孔磨损的修理:主动轴衬套孔磨损后,可用铰削方法消除磨损痕迹,然后配用加大至相应尺寸的衬套。从动轴孔磨损也以铰削法消除磨损痕迹,然后按铰削后孔的实际尺寸配制从动轴

泵壳内腔的修理:泵壳内腔磨损后,一般采取内腔镶套法修复,即将内腔搪大后镶配铸铁或钢衬套。镶套后,将内腔搪到要求的尺寸,并把伸出端面的衬套磨去,使其与泵壳结合面平齐。

阀座的修理:限压阀有球形阀和柱塞式阀两种。球形阀座磨损后,可将一钢球放在阀座上,然后用金属棒轻轻敲击钢球,直到球阀与阀座密合为止。如阀座磨损严重,可先铰削除去磨痕,再用上法使之密合。柱塞式阀座磨损后,可放入少许气门砂进行研磨,直到密合为止。

三、泵盖的修理

     工作平面的修理:若泵盖工作平面磨损较小,可用手工研磨法消除磨损痕迹,即在平台或厚玻璃板上放少许气门砂,然后将泵盖放在上面进行研磨,直到磨损痕迹消除,工作表面平整为止。当泵盖工作平面磨损深度超过0.1毫米时,应采取先车削后研磨的办法修复。

主动轴衬套孔的修理:泵盖上的主动轴衬套孔磨损的修理与壳体主动轴衬套孔磨损的修理方法相同。

四、齿轮的翻转使用

齿轮泵齿轮磨损主要是在齿厚部位,而齿轮端面和齿顶的磨损都相对较轻。齿轮在齿厚部位都是单侧磨损,所以可将齿轮翻转180度使用。当齿轮端面磨损时,可将端面磨平,同时研磨润滑油泵壳体结合面,以保证齿轮端面与泵盖的间隙在标准范围内。

网友O:
齿轮泵终于见识了内部机构,我们这里都是柱塞泵

网友P(2013-03-03):
齿轮泵  我都是用新的  旧的不用修   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Q:
还是这种泵好,隔膜泵不好装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齿轮泵 我修过好多
咋修呀?我们用的也是这种,都是换新的

网友S:
换新的吧,最佳方案

网友T:
这东西··我们这里200块钱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