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教下蜗轮盘步进电机是属于哪种步进电机,8出线的,一般的驱动器可以驱动吗?

楼主(2013-01-20):
ruti

楼主:
没有人知道涡轮盘步进电机吗?是瑞士的ESCAP生产的。我们拆解了下,有4组线圈,转子轴上有盘子样的一片磁铁,厚度1毫米

楼主:
在此步进电机后面有编码器,光栅刻线3600线,是奥地利的RSF生产,各位大师怎么调试光栅盘和读头的位置?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一般来说是不怎么好互换的,这是厂家根据电机的特性来做的驱动器。
就象同样一个厂家生产的电机,而驱动器是二家做的,然后用起来可能会完全不样,这与电机的特性有关。
八出线,可以测量一下这八根线的关系,看是几相电机。
编码器倒是一个普通的东西,没有什么很特别之处,在这个电机上,用于闭环控制。
编码器一般不要拆开,可以打开外壳清洗,但不要拆芯片主板,如果拆了,基本也就算废了吧!

楼主(2013-02-24):
八出线分四组,也就是里面有4组线圈,就这样了

楼主:
中间轴上圆盘本来外边有一层磁铁的,厚度1毫米,但是碎了。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一般来说是不怎么好互换的

网友C:
楼主说这玩意俺有所了解,这是一个两相步进,可以用普通步进驱动器驱动的,不过一定得注意电流大小,这个电机串并联的电流设置是不一样的,电流设置不好很容易就把电机烧了,这个电机可是天价啊。这种电机一般是用在要求超小转动惯量的场合,要求电机能频繁启停或者正反。但是,如果你要把编码器用起来做闭环那普通的驱动器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