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公司用的安全光栅偏了对很费劲,能不能有某种眼镜,能看见发射的线(请问是什么线,红外线吗?)

网友A:
弄个红外线绑在上面照射就和好弄了  十来块钱一个红外线那种小孩玩具那样的  对上了指示灯也会对应

网友B:
一般应是红外吧。
两种简单的办法。如果是需要发射源的话,电视等的遥控器就可以发射;如果是需要接收的话,手机相机或普通数码相机,在黑暗环境都能看到红外光的。

网友C:
安全光幕安装很费劲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应是红外吧。
两种简单的办法。如果是需要发射源的话,电视等的遥控器就可以发射;如果是需要接收的话,手机相机或普通数码相机,在黑暗环境都能看到红外光的。
邦纳的样本上有几款可以选择的。我自己还没用过,但是听上次他们的人过来介绍,还不错。

网友E:
你买光栅的时候,有一个黑色的筒子,用来对正光栅,楼主没有?

楼主:
我需要能看见红外线的设备或眼睛

网友F(2013-02-26):
相机就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