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一台洐缝机,电脑主板烧坏,更换主板后,程序正常启动,可步进电机无动作 ,把ISA卡换到别的机器上正常,驱动器换别的主机也正常,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都正常,就把电机及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B:
电脑主板上没有数据?

网友C:
对照相同设备检查一下cmos设置看看

网友D(2013-02-27):
ISA设备是占用地址与中断的,而且你的卡的地址中断要知道,在主板的设置里要空出这些资源给ISA用,这样才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请问您用的是哪家的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