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制作滚轮送料机,实际应用效果如何,缺点是什么

楼主(2013-01-20):
步进电机制作滚轮送料机,实际应用效果如何,缺点是什么

网友A:
步进电机做送料机,只要负载功率足够没有什么问题,再者送料机都是相对位置控制的,没有累计计数误差。特别是冲床等机械,滚轮送料就算是有点误差,模具上的导针也能导进去的了。

楼主:
主要针对微小客户,制作更便宜的送料系统,也只能用步进系统实现成本抑制了。

网友B:
根据以前使用经验,小型送料机都是气驱动或机械式,大型的送料机都是采用伺服电机为主。在小型送料机上用步进电机,价格上不占优势,大型的送料机最主要考虑的是稳定性,对价格又不多考虑。

网友C:
用 料位传感器检测啊。 简单方便。
我公司专业生产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速度、位移传感器。 南京凯基特电气----专业传感器厂家,精益求精,因为专业所以信赖. 公司网站:www.kjt-china.com 联系人:方钊